学习者的迷惑

楼主(2011-04-04):
学习有半年了,最近有这么个问题很迷惑,始终没有理解其真正含义:咱们都说RTL级描述,也就是寄存器级描述,寄存器描述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还有通常为什么要用寄存器级来描述呢,可能经验 丰富者觉得很简单,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寄存器传输级就是寄存器到寄存器,也就是你的描述这个电路的时候,可以看到寄存器级别,
比如说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q<=0;
     else
        q<= d
end
实际上你看到的最小的单位是寄存器,然后如果寄存器又是由门电路组成,如果你可以用门电路把寄存器描述 ,最小的单位描述到门的话,应该比寄存器又为下走一级,然后门又是由 mos管组成,如果你要用mos管来描述你的电路,应该就是mos管级的了,同理往上 ,一个算法,比如说一个 累加器 ,sum = sum + a
这样你看到的是一个算法,现在是没有时序概念的,当然你可以翻译成d触发器和门电路组成的电路,那么就是rtl级,还可以往上,就是系统级 等等

楼主:
寄存器传输级就是寄存器到寄存器,也就是你的描述这个电路的时候,可以看到寄存器级别,
比如说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q ...
引用 网友A:

非常谢谢你耐心的回答,那看到这我还有个小问题:那咱为何用rtl级来表述,不用更高级来描述呢?

网友B:
更高级就是用模块例化的描述啦,这需要先用rtl级的描述来创造可用于例化的module

概念性的问题哈,多研究研究设计实现,设计实现玩熟了,这些基本概念就明白了

网友A:
不用更高级来描述 一般的综合工具 可能不能支持,但是也有 dsp bulder  等工具可以支持系统及的建模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fpga 是由d触发器和查找表组成的

网友C:
我的理解是: RTL级的描述都是可以综合的,如果你再描述成如二楼所说的门电路或者更甚至是MOS管级的,你说有必要吗??!! 这样反而让你陷入具体硬件的“实物实现中”,将自己的思路都局限在更加底层的描述上,让你要实现的功能思路更加庞大。无论是RTL级,门电路还是MOS管级都是可综合的,而从理解上来说,如果说RTL级描述类似C语言的话,那么门电路级的就是汇编语言,而MOS管级的就是直接二进制的机器代码级。从实现的角度,RTL级的描述都已是完全的“可综合”了,所以一般没必要再向下级描述思考了。除非你有特殊的要求,除非你的“布线”都是在自动的基础上再手工调整的。但据我的了解,99%的人都是工具自动布线后就OK了。  你说呢?!!

网友D:
"RTL级描述,也就是寄存器级描述"
我们程序定义的都是reg,位操作..是对硬件工作过程的描述.
相对高级的是integer等,抽像之后的描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