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恒流电源60v 700mA,怎么驱动30v 700mA的LED?

楼主(2011-04-04):
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案?
不用考虑效率,本身为演示板;
请问接什么样的负载分一下压呢?

网友A:
你确定是恒流电源?
如果是恒流电源,直接接上去就是。

网友B:
1-3W的:ED  。9串;两并接限流电阻。
直接接上不用调整。

网友B:
要是60V输出:用一串18颗,略微调整限流电阻使3WLED工作在400mA多点也行;
要是1WLED  可以用18串两并,加限流电阻直接用,不用调。

网友C:
估计要调整输出电压才可以。

网友D:
如果真是恒流源,那60V的意思就是最大能输出60V,直接接上就行,剩下的电压电源内部解决掉了。

网友E:
加分压电阻

网友F:
直接接上去

网友G:
直接上,恒流源就不可能是恒压。不存在60V的恒流源。。

网友H:
LED就只需要恒流,有可能是用IC做的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