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放大器输出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1-04-04):
求Vout与Vin的关系式,此放大器是单电源放大器,输出应该为正值,Vin可能为负值。如果为负值的话,那么此电路输出是不是为负值呢?此电路输出也不可能为负值啊!!或者此电路有什么错误吗??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时不能输入负值,输出也不会是负值。
因输入回路中接3.3V的100K电阻的存在,确实准许Vin可以稍负,但不代表这时运放的反向输入端为负,Vin不准许出现过高的负压。运放在此是个反向低通放大器,输出和输入的关系去看教材,这里只是玩了个花样,要考量运放输出和Vin的关系,需要先计算Vin和运放输入电压的关系,用基尔霍夫定律即可获知。

网友B:
单电源供电,怎么可能输出负电压呢?

楼主:
单电源供电,在负端输入:如果输入为正电压,那么输出不就为负电压了吗,输入为负电压,输出才为正电压吗(对不?)。。
我还以为整个放大器负端输入为负压(包括那个3.3V)输出才能达到正压呢。。我手上没有教材。。不知道我说的对不??望大虾给点详细的指教!
2# chunyang

网友C:
本质就是个反相放大器,为了输入负值,将同相输入端加了偏置电压,
利用虚断,虚短概念计算不难

楼主:
谢谢了!!!
7# ayb_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