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换器的负阻抗

楼主(2011-04-04):
变换器存在负阻抗。是这个负阻抗抵消L的直流阻值吗?是不是降低这个RLC振荡峰值。我看书看的挺迷糊的,那些推导公式都清楚,但是结论书上没有定论。这个RLC连在Vin与变换器之间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我看书看的挺迷糊的”
贴出来大家看看,倒底是哪里迷糊?

楼主:
书上讲: 降压、升压、降压—升压的输入电流可以是脉冲的也可以是平滑的,如果再在变换器的电源上连接一个如取样-保持电路那样的敏感电路就十分困难,(“如果再在变换器的电源上”这句话是意思在变换器输入之前连取样电路还是在变换器的输出后面连取样电路呢?)如上图附件,那个取样电路是接在L的左端还是接在Rload上面,还是连哪里了?负阻抗抵消L的直流阻值吗?是不是降低这个RLC振荡峰值?这个RLC连在Vin与变换器之间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降压、升压、降压—升压的输入电流可以是脉冲的也可以是平滑的”
什么书?
看来,有可能是书迷糊,不一定是你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