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基本电路问题

楼主(2011-04-04):
前2幅图可以达到VI转换的目的吧,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第3幅图是压控恒流源。 和前2幅图有什么区别吗
nmos管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对Vgd有什么限制吗? Vgd为负数也可以?

楼主:
为了保证前个图运放输出为正值,使输入电压v为负

网友A:
前两幅图不能实现V-I转换。
第三图如果运放两输入端接正确的话,可以近似地实现V-I转换。

楼主:
maychang前辈 说下为什么前2个不能实现vi吗
深夜,睡不着 ,急切想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B:
反比例放大 加BJT线性区域和MOS的压控电流流模型

网友C:
没有为什么,那两个电路是乱画的没有意义电路。

网友A:
4楼:
前两图,反馈是从运放输出端取出,与负载上电流无关。
第三图,反馈是从三极管发射极电阻上取出,与发射极电流成正比,所以实现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到三极管发射极电流的变换。而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相差很少,近似地实现电压电流变换。
第三图必须将同相端反相端接正确,图中未标注。

网友D:
第三幅图你RL标的也有问题,应该是下面的那个

首先要清楚第三幅图为什么可以VI转换

第三幅图电阻上端的电压等于反相输入端电压(假如连接正确)
根据虚短原则,电阻上端的电压也等于同相输入端电压

所以对应的电流就是V/R

楼主:
我清楚第3幅图的原理,但我不明白前2幅图为什么不对。
运放输出 电压 控制 基极或者栅极 ,这样导致 输出电流变化,
这样是不是能起到输入运放的电压控制 最终输出电流的变化?
我也觉得别扭,但说不出为什么不对。
也许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没有定量的关系,但应该是有个定性的关系是吗?
比如随着输入电压增大,电流增大,这样的关系。
请maychang 或awey解答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