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IR2130的用法

楼主(2011-04-04):
初次使用IR2130,看了datasheet看不明白,请问用过的大侠:IR2130的CAO,CA-,VS0,以及ITRIP与0.5V比较这几个引脚怎么使用啊?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也没个概念,想等到自己调试后了再说;到时候会将调试结果贴出来,不过我用的是IR2136S

网友B:
Re:楼主
这两支引脚是片内放大器的输出端和反相输入端,用于开关电源功率级限流。
还是好好看datasheet吧。如果看不懂,应该先把该芯片驱动的开关电源(半桥)如何工作搞清楚。

网友C:
我也正在用IR2130,但是FAULT总是输出低电平报警,搞的我很郁闷,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