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4):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MCU端口的输入电阻,该电阻如果不够大就会明显影响节点电压,所以要么分压电阻要取值适当,具体去看你所使用的MCU的器件手册,要么用适当型号的运放加一级缓冲。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了,MCU端口电阻如果不够大的话,就相当于也加入到分压电阻中一起进行分压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也可以用一个MOS管做开关,控制分压电阻的电源接入端,需要测量的时候,用单片机将开关闭合再AD,这样电阻可以用小阻值的,避免加运放带来的误差、并降低成本,而且可以减小静态功耗。

网友C:
恩,学习了,以前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想着分压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就会更好。

网友D:
恩,有道理

楼主:
awey,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说的是,MOS 的 R(ds)on应该会有些影响吧?

网友E:
如果分压电阻过大的话,电阻网络的等效电阻就大,后级电路输入电阻又很小的话,引起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F:
分压电阻大,采样不准
分压电阻小,功耗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