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换为运算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1-04-04):
us(t)为单位阶跃函数,求i(t)
R=1欧姆;us(s)=1/s;L=1H;
直接求i(t)=1A;
i(s)=us(s)/(R+sL)=1/[s(s+1)],拉普拉斯反变换得i(t)=1-exp(-t),该结果和直接求的结果不相等?

网友A:
>> >> syms s
>> f= 1/(s*(s+1))

f =

1/s/(s+1)

>> F=ilaplace(f)

F =

2*exp(-1/2*t)*sinh(1/2*t)
为什么会是这样,结果好奇怪啊

网友A:
用经典法求单位阶跃响应
电路方程为:
  1. L*(di/dt)+i*R=U
带入数据后得:di/dt+i=1
  1. >> y=dsolve('Dy+y=1')
  2. y =
  3. 1+exp(-t)*C1
这里C1=-R/L=-1,所以响应
  1. i(t)=1-exp(-t)

拉普拉斯反变换得到的结果是
  1. i(t)=2*exp(-1/2*t)*sinh(1/2*t)
  1. sinh(x) = [e^x - e^(-x)] / 2

化简下还是可以得到
  1. i(t)=1-exp(-t)

网友A:
我很奇怪你的拉普拉斯反变换是怎么直接得到结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那个拉普拉斯反变换是直接代书上的公式,书上有一些函数有对应的象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