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交流电的问题

楼主(2011-04-04):
(无正文)

网友A:
火线对零线和地线间都有电压,零线对地线因线路电阻的关系一般也有。

楼主:
原帖那是不是标错了,应该怎么会是电流从l到地呢?

网友B:
3楼:
原帖没有错。

“应该怎么会是电流从l到地呢?”
不知道"l"是指什么。

网友C:
N和PG一般是在远端接在一块的。

蚂蚁的那个图是说,示波器那么用,相当于将L接到了PG上,当然就流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