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并口做输入输出控制

楼主(2011-04-04):
想用计算机的并口控制一个微型电机。是开关量,只有开、停就可以了。
并口的高电平是3.3V。
一个办法是以前单片机上用过的: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继电器上要装一个二极管来放电。
此法的缺点是:万一二极管接触不良,继电器可能会把并口打坏。
另一个办法是用光耦。但是我没有经验。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呢?
谢谢!

网友A:
计算机并口可以驱动光耦,光耦用达林顿输出型,LED侧串一个电阻接在并口的某一数据线上,输出侧再去驱动一个晶体管,然后由该晶体管驱动继电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