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放大倍数为什么不能小于1

楼主(2011-04-05):
运放的放大倍数为什么不能小于1, 都说小于1会不稳定, 为什么呀?

网友A:
确实一般放大倍数很少见小于1的,因为需要放大倍数小于1时简单地电阻分压就够了。
但运放的放大倍数小于1时未必不稳定,反过来,放大倍数大于1时也可能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与运放设计有关,也与放大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B:
maychang老师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