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稳压二极管反向导通所需的最小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1-04-05):
如题,维持稳压二极管反向导通所需要的最小电流是多少?我查到的参数表竟然没有标注有这个电流?有人知道大约是多少吗?

网友A:
没有这么个参数。
稳压管反向电压电流特性曲线,连续、单调、处处可微,并不像晶闸管那样不连续。

楼主:
没有这么个参数。
稳压管反向电压电流特性曲线,连续、单调、处处可微,并不像晶闸管那样不连续。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要设计一个电压开关(高于某电压导通),应该依据什么来设计呢?要求静态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B:
我记得模电上说最小是5MA这个样子。 然后再看datasheet Pzm 再算出最大稳压电流。

网友A:
3楼:
如果你打算使用稳压管,那就要事先确定多大电流算“导通”,就像数字电路中事先规定好多高电压算高电平、低电平一样。
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其特性曲线形状很不一样。稳压值较高(大致6~7V以上)的稳压管,曲线较“硬”,像是折线。稳压值低的稳压管,曲线很“软”,找不到急剧拐弯之处。看看不同稳压值稳压管的曲线就清楚了。

网友C:
可能
分压+431+三极管
更能满足LZ的需求。
漏电很小,比较电压准。

网友A:
6楼说得对。
使用电压基准加比较器等等方案,要比使用简单的稳压管,性能好得多。

网友D:
努力学习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goto=findpost&pid=1601666&ptid=228272]7# maychang

网友E:
这个我还不知道,希望知道的说出来,我们都分享下啦!

网友F:
稳压管不仅仅特性较差,更重要的是离散性很大。

网友G:
0.5mA   以上?

楼主:
可能
分压+431+三极管
更能满足LZ的需求。
漏电很小,比较电压准。
引用 网友C:

要求低成本,最小PCB面积,而动作电压的准确性,4v动作和4.5v动作并无区别.所以才想到用稳压管.
哪位可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12楼:

这是典型稳压管反向曲线。
图中可以看出:电压较高的稳压管,如8.2V管,曲线直上直下,电流很小时才开始弯曲,急速转成水平。而电压较低的稳压管,如2.7V管,则是逐渐弯曲,缓慢转成水平。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硬”和“软”的区别。
图中测试电流为5mA,但稳压管并非必须在5mA电流下使用。图中可以看出:电流变化时,例如增加到2倍或减少到1/2,较高电压的管子(如8.2V)电压变化不大,而电压较低的管子(如2.7V)电压变化则较大。
4.5V左右的管子,曲线的软硬介于高电压管子与低电压管子之间。
如果你需要4.5V左右的电压,又想使用较小的电流(例如1mA或0.5mA),那么应该选用高一档的管子,如5.6V。
不过,chunyang在前面已经指出,稳压管分散性很大。同是标称5.6V管子,同样的电流,稳压值可能相差+/-10%。

网友H:
这个好!!

14# maychang

网友I:
用比较电路,6楼的说的没有错。稳压管有较大的离散性,不适合做比较基准。

网友J(2011-05-31):
详细,透彻

网友K:
431带稳压管和比较器和三极管。

网友L:
看不同管子的datasheet了,不同的管子应有区别的,不过电流都不是很大,很小就可导通的

网友M(2011-10-07):
图语说话,清楚明了,喜欢

网友N:
测过一些管子的反向VI特性,较高电压的稳压二极管,很小电流就进入稳压状态了

上图纵坐标是mA单位,15V的稳压管,1uA就进入转折稳压区域了。

网友O(2012-03-30):
维稳很重要,是要多花钱的。
稳压管,分6V以上,6V一下,6V以上稳压曲线陡峭,稳压电流大小都有一个稳定的电压,6V一下的,稳压值会随电流大小变化。
    选择电流大小,可以根据耗散功率选择,例如,0.5瓦,50V稳压管,稳电流不超过0.2MA,

网友P:
维稳很重要,是要多花钱的。
稳压管,分6V以上,6V一下,6V以上稳压曲线陡峭,稳压电流大小都有一个稳定的电压,6V一下的,稳压值会随电流大小变化。
    选择电流大小,可以根据耗散功率选择,例如,0.5瓦,50V稳压 ...
引用 网友O:

0.5w, 50v,最小稳定电流不低于0.2mA还差不多,由膝点电流Izk决定.

网友Q:
无论是稳压特性或者温度特性,稳压管7V左右最佳。超过7V也不好。单从稳压管自身特性看,不是稳压值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