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放大电路得到的信号进行整流

楼主:
最近做个小东西  对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信号进行放大后整成直流输入单片机AD口,电路图如下所示,采用该电路图后运放工作就不稳定,哪位大侠能不能详细解释为什么?然后为什么用三极管搭的电路再这样整流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想全波整流该怎么办?

网友A(2011-04-05):
我觉得R7和R17稍微可以增大些。从手册上看RF=1K时,对应的是增益为1时的反馈电阻。

网友B:
连续两级增益接近于1的放大器,不知道楼主倒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是“对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信号进行放大后整成直流输入单片机AD口”,此电路根本不能实现。不能实现,倒还不在于放大器增益太低,而是因为这种二极管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与输入的交流电压相差太大,根本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A:
楼主的输入微弱信号是什么信号?脉冲or其他?

楼主:
R7是5K的   R17是50K的滑阻  R2是100  R12是1K C7是1Uf  图中标的不是实际值 前面P4是一个电感  和C2构成LC振荡电路检测电磁信号  那会忘记注明了  不好意思

楼主:
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5楼:
无论两级放大增益多高,两支二极管导通电压你是绕不过去的。即使A/D输入满幅为10V,二极管导通电压将造成多大误差?
更要命的是:二极管导通电压的温度系数你无法补偿。

网友C:
想问D7为何用?

网友C:
还有为什么要对地拉个R22阻值1K的电阻?

网友D:
请楼主搜寻“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请问maychang老师  怎么能实现温度补偿?我想出的办法是在前面串上一个随温度变化的电阻 但是这样会使信号损失的更多   不知道老师有什么办法?  还有使用二极管一定会有压降的,不知道实际应用中大家都是怎样把放大后的正弦波信号整成直流的?对10楼所说的精密整流电路有点了解,我看的那种是用运放做的,大家都用这种电路?    还有我那个电路整流部分和信号共地了,这样为什么不能正常放大信号了?     老师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B:
11楼:
别想温度补偿了。
在10楼awey已经为你指出了方向。
但需要注意,不同厂家生产的NE5532输入端不同,某些厂家生产的NE5532两输入端之间有两个反并联的二极管。

网友E:
电路图如下所示,采用该电路图后运放工作就不稳定
所说的不稳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F:
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回14楼  不稳定指的是  放大后的信号下半部分失真了  整流电路和输入信号共地了

网友G:
这种电路使用中,但是检波出来的电压不是固定死的,因为环境温度变化时,就算信号源的电流不变,最终输出都会因为二极管的PN结压降变化,所以,每次开机时都重新检测环境值,然后再叠加信号源的值,这样就比较准了。

楼主:
楼上能分析一下输入信号和那个整流电路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H:
请楼主搜寻“精密整流电路”
引用 网友D:

如果频率高,精密整流电路也不好做的。试试峰值检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