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1-04-05):
本人在做电容传感器的信号放大电路,用AD620差分放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不接放大器时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很好,只要接上了放大器,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就衰减的很厉害或者就是没了。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关于阻抗不匹配?或者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麻烦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否则没法分析。

“不接放大器时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很好”
你怎么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接放大器时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很好”
这个我用示波器 是测过的

网友A:
3楼:
“只要接上了放大器,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就衰减的很厉害或者就是没了”
你图中那个C2,放在那里,岂不把传感器输出信号大部分短路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吧c2和r24都去掉了。。效果好点。不过还是有衰减,什么原因呢?
想电容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不是用电荷放大比较好点?楼上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

网友A:
5楼:
不妨先不接入放大器,用示波器确认传感器信号没有问题后,再接入放大器(放大器必须接好电源),再看看传感器输出波形以及运放输出波形。

网友B:
哥们,你的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具体测什么的,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这种信号个人觉的你得用电荷放大电路,你这样的电路也能测到信号,但工程中不建议这么用,最近我也在做类似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按你这样来测得。。不接放大器波形很好。。在接入放大器测量的时候在放大器的输入端波形就衰减得很厉害了。(电源都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传感器与运放之间没做好匹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所以想请教一下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传感器是平行板电容器,测的是工频感应电场。因为这个电路是老师以前做的我就直接拿来了做了。不知道这位仁兄做的是什么方面研究,电荷放大器效果如何?我也在网上看过这方面的资料,只是还没着手,不知道是否能提供点资料?谢谢

网友D:
传感器是平行板电容器,测的是工频感应电场
阻抗应当很大吧,你那个输入电路问题很大。

最好有传感器的电路看看。

网友D:
关于电容传感器的放大,可以找电容式话筒的放大器来看看。
这样你就能了解高输出阻抗传感器的放大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容传感器是自己做的就是简单的两块小铜片搭成的,没什么电路。。。这么说我这里要把AD620运放前面输入端的电路都要改了吗?那该如何改动?麻烦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我先看看。如果有不懂再请教一下。谢了

网友D:
这样的传感器输出阻抗实在是太大,你一楼的电路不可能胜任。
原因最起码只有一个——这样的电路输入阻抗相比之下实在太低了——仅仅这点就可以否定它。

13# liuconghan

网友D:
这种JFET输入的运放,输入电流会很小。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E49880.pdf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先看看谢了

网友D:
这一个小时奉献给你了
愿你能好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我把前面并联的电阻,电容都去掉了换了个pf级的小电容,现在可以了

网友E:
一看就是并联电阻和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