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 C里怎样将自建的*.h文件添加到*.C文件下

楼主(2011-04-05):
本人新手,第一次写这种的程序,写好后 .h的文件没有加载进.c的文件。不知道怎么做,望高手小小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在相应的.c源文件的开头添加上你想使用的头文件:#include"xx.h"这里的xx就是头文件的名字。

网友B:
编译后就有了 前提是你的inc目录设置是正确的 或者C文件中的包含路径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编译了,也没用,不知道你说的inc目录设置和C文件中的包含路径是怎样设置的啊

网友C:
H文件跟C文件在同一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inc目录在编译选项里设置
c文件中是采用#include  “xxx.h”来包含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编译了,也没用,不知道你说的inc目录设置和C文件中的包含路径是怎样设置的啊
引用 楼主:

请看图

网友E:
#include "xx.h"  默认目录是当前目录;
#include <xx.h>  默认目录是keil/C51/INC.

网友F:
我也想问下头文件的问题,在用AVR的STUDIO时,它的头文件有点看不懂,#include "../avr_compiler.h"???点点..表示的当前目录下,但是我用的是在WINDOW XP下,也不是GCC下,怎么还分当前文件下路径。
还有现在的头文件里面的寄存器用的时结构体表示,让我很头痛,没有以前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