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怎么接受单片机采集的数据,求教

楼主(2011-04-05):
单片机采集了一系列数据,要通过VC编程处理并且显示,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很迷茫。。拜谢

网友A:
问题是单片机是用232,USB,CAN,网线。。。那种方式向显示设备传送数据

网友B:
要是用232的话,相对其他几种比较简单些,lz可以了解下MScom控件!

网友C:
顶lz,我近期也在做这个,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D:
PC上用USB转串口模块,理论上能到6Mbps,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吧。

网友E:
从串口接收呗。最好使用文本协议。二进制就得小心了,嘿嘿

网友F:
能不用MScom控件就最好不要用。反进串口控件多得是,SPCOMM,PCOMM我都用过,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别迷信微软,MScom控件是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