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同电源的所有连线和与其相连的管脚怎么改成同种颜色?

楼主(2011-04-05):
Protel里同一电源和同一地的所有连线和与其相连的管脚怎么改成同种颜色?(标题字数有限制,把标题放这)
如图1变成图2的效果,我是在封装里把电阻的管脚颜色改好,这样同一种电阻要画好几个封装,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谢谢。
图1
图2

不行吧,自己改颜色还差不多

网友A:
没有,只能使用你做的方法。

楼主:
谢谢LS
在原理图里双击元件—>取消Lock Pins前面的勾选框—>确定,这时就可以双击该元件的管脚编辑其属性,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里颜色改为希望的颜色,最后再把Lock Pins前的勾选框选上。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你在原理图库中做两个元器件,一个绿脚的,一个红脚的;这样速度比你上面的方法快吧。但这样做也没有多大必要性啊。

网友A:
这样把你做一个元器件1脚比较短,你在原理图中画连接线的时候按Tab 键,设置下连接线的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我个人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啊?!莫非我肤浅了?:)

网友A:
为了他个人认为的好看。

楼主:
不是自己为了好看,是公司要求的。
也确实比不改的话好看,虽然用处也不大,能好看一点也就又向完美靠近了一点。搞技术的能把一件精致完美的东西呈现出来岂不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呵呵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公司的高层看了以后就不会感觉乱七八糟,他们只会看颜色识图而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