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知道,不同单片机C语言编程的数据类型位数

楼主(2011-04-05):
不同单片机,在编程c是,数据类型不同,听说是和编译器和硬件有关,
那又怎样才知道,不同编译器的数据类型,
本人菜鸟对此比较模糊,有没有比较全,且权威的说法,谢谢。

网友A:
这个跟编译器肯定有关的,一般开发软件的安装路径下应该有数据类型位数的头文件,你找找看。这个是我在C:\Keil\C51\INC下找到了。
/*--------------------------------------------------------------------------
LIMITS.H

ANSI standard include file.
Copyright (c) 1988-2008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Copyright (c) 2009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LIMITS_H__
#define __LIMITS_H__

#define CHAR_BIT         8              /* Number of bits in any "char" */
#define CHAR_MAX         127            /* Max             "char" value */
#define CHAR_MIN       (-128)           /* Min             "char" value */
#define SCHAR_MAX        127            /* Max "signed"    "char" value */
#define SCHAR_MIN      (-128)           /* Min "signed"    "char" value */
#define UCHAR_MAX        255            /* Max "unsigned"  "char" value */
#define SHRT_MAX         32767          /* Max ("signed") "short" value */
#define SHRT_MIN       (-32767-1)       /* Min ("signed") "short" value */
#define USHRT_MAX        0xFFFF         /* Max "unsigned" "short" value */
#define INT_MAX          32767          /* Max ("signed")   "int" value */
#define INT_MIN        (-32767-1)       /* Min ("signed")   "int" value */
#define UINT_MAX         0xFFFF         /* Max "unsigned"   "int" value */
#define LONG_MAX         2147483647     /* Max ("signed")  "long" value */
#define LONG_MIN   (-2147483647L-1L)    /* Min ("signed")  "long" value */
#define ULONG_MAX        0xFFFFFFFF     /* Max "unsigned"  "long" value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