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非常感性的问题:CPLD的一个宏单元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1-04-05):
单片机也学过一段时间了,也编过一些简单的程序了,对于单片机的相关的一些资源也有了一些较为感性的认识:比如,一个单片机中的4K Flash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大概能做多少事情,当前低端、中端和高端的单片机大概有多少Flash、大概有多少RAM都有了一些比较感性的理解——不至于云里雾里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是对于完全陌生的CPLD,我就一点认识都没有了,比如对于MAXII系列最低端的CPLD EPM240,资料上说,它的逻辑单元数是240,等效宏单元典型值是192,对于这两个值我就完全没有概念了。
所以,我就想请教前辈们:一个宏单元大概是多少东西?大概能干什么啊?比如EPM240的192个宏单元,如果用来实现SPI接口或者IIC接口的话,大概能实现几个啊??简单实用的串并转换、定时计数器能实现几个啊??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想买个CPLD的板子学习一下,在淘宝上对一款EPM240比较中意——价格很实惠,可是又对EPM240到底能干什么完全没有概念,怕买来啥都干不了浪费了,比如,如果我想用一片EPM240同时实现一个SPI接口、一个IIC接口、一个数码管译码显示驱动模块、一个4通到PWM,能做到吗??

我知道自己这个问题比较笼统,前辈们不好给出准确答案,所以我只希望前辈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经验给出一个感性的认识即可,不求准确、精确,但求易懂、实用。

我是真得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毕竟这关系到我买不买EPM240开发板(又要花钱了:Q),我的诚意可以从我给这个帖子的分数上也可见一斑了——俺现在最多只能给50分。
希望用过CPLD的前辈和大侠们能够说说感受,指教一下。:P

网友A:
最近也在看CPLD感觉不错,是个好东西。

LZ的问题,俺也不知。

不过,初学买板子是为了学习,只要能实现单独的功能即可,

如果单个功能都可,

大不了以后,弄ep570,epxxxx,....

饭一口一口吃,路一步一步走,也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要是买来了,却发现只能实现一两个接口加几个逻辑门,那岂不是很郁闷啊??
毕竟才刚刚工作不久,没多少钱,所以花钱很心疼滴:lol

楼主:
这个问题真得如此之感性吗??以至于我们理性的工程师们都一言不发;P

50分啊!!难道都没有人动心吗???盼有经验者指导一二,不要求准确无误,但求实用——要切身体会。不然我这50分给谁啊???:'(

网友B:
楼主可以在综合工具中具体综合一个电路出来,看看用了多少个宏单元,这样也就能有个感性的认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意见很好,我会试试的——只是现在还不会用Quartus II,还得学习啊!!:lol

网友C:
回复 楼主:

宏单元是可编程逻辑器件一个特有的基本单元,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抽象。我也是个新手,我主要是看手册里所有宏单元的等效门数(useable gates),以XC9572为例,宏单元72个,等效门为1600个左右,即可以等效出1600个左右的非门、与门之类的,具体如何等效的比较复杂,并且还要看你具体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就好比给你1600个二极管和三极管,以及一些电阻电容,你如何用它们搭建你想要的东西主要看你是如何应用的,只不过现在由别人帮你将它们集成和配置,你无须关心底层的东西。(当然对于真正的硬件工程师,底层是必须关注的)。
芯片能不能实现你的功能,主要是看你完成之后的资源利用率,之前只能是估计,就好比你画一个原理图之前是不能先出元器件清单一样。

楼主:
嗯,算了,就采纳5楼的建议吧!虽然不是我想要的回答,但是恐怕也只能这样子了。: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