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交流80V,无驱动电流的电压,除了分压

楼主(2011-04-05):
(无正文)

网友A:
不准分压?
那就用变压器。

网友B:
楼主应当说清楚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交流80V,来自一节电池还是来自220V交流电网或是其它。

楼主:
取市电交流220V,

网友C:
直接用变压器。

楼主:
嗯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网友B:
直接获得只有分压法和变压法,其它的都是间接获得,比如先整流,再通过振荡器获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