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为什么??JTAGICE凭什么这么贵???

楼主(2011-04-05):
下面是我在淘宝上搜JTAGICE后随便截取的一部分截图:

我就奇了怪了:JTAGICE为什么这么贵呢???我买过一个ULINK,只花了80块,也买过JLINK,大多报价都是70-120。可为什么AVR的调试工具就这么贵呢??这个仿真器里面用到了什么特别昂贵的芯片吗??用到什么高端的FPGA了吗??

我知道物以稀为贵,做的人少了,用的人少了,自然而然就贵了。可是AVR用的人很多啊,做JTAGICE的人也很多啊,可是为什么价格就降不下来呢???

我猜:是不是因为ARM芯片本身已经对JTAG有了完备的支持,外部的调试器所要做的工作很少,所以就比较便宜;而AVR芯片自身对JTAG支持不足,要实现对他的调试必须要外部调试器更加的强大,做更多的工作,所以才AVR的调试器这么昂贵的!不知道我这个猜测考不靠谱??

最后,既然JTAGICE这么贵,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便宜的替代方案进行AVR的调试呢???比如51中的SST89E516那种的仿真方式,AVR有没有类似的方案呢???

网友A:
典型的穷人....
你买正版的啊....看看jlink多少钱,看看ulink多少钱...看看avr的ice多少钱.谁便宜就知道了.....

网友A:
还有,使用mega8,模拟usb的jtag,也就五六十.最便宜二三十......你不会找而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说的那个东西在上面的支持工具列表里面有没有啊???
如果没有的话,我买那个东西干什么啊??IDE不支持,我怎么用啊??

另外,ULINK有盗版的,JLINK有盗版的,为什么JTAGICE mkII就没有盗版的啊?——我只是自己玩,并不是开发产品用,用盗版不是很过分吧!

网友B:
又见盗版,悲哀

楼主:
俺就是个单片机爱好者,穷人一个,动不动几千块的仿真器是俺不敢奢望滴!;P

当然,如果是公司要用的话,那俺非常赞同用正版——用资本家的钱买自己的方便,何乐而不为呢:lol

网友C:
自己的就不用仿真器了,自己动手做套下载头+开发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就是自己玩,公司又不用AVR单片机,又不用它产生价值,用盗版也没什么吧?!

网友C:
又见盗版,悲哀
引用 网友B:

这位钱多。没法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到富人,虽然我很穷,但是我还是相信:中国富人真得很多!看看中国的房价和那满大街的汽车就知道了。

网友C:
LS开宝马奔驰法拉利的不玩AV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我去淘宝看了一下,是个带烧写功能的开发板,淘宝上报价750!

网友C:
用mega8,模拟usb的jtag,这个便宜,还可以自己到网上找资料,DIY一个。

网友D:
不能因为光盘只卖五块钱,就说Windows 7很便宜。

网友E:
这东西以前买正版的要几千,串口的JTAG,不支持一线调试,现在打算买个USB的。。。

有了这个,远比KEIL那个串口51仿真强1W倍。那个破玩意要在板子上焊接一个232芯片,插座,为了不占用或者少占用系统资源,可能还要扩展外部RAM。为了支持它,板子上弄一堆乱七八糟的,真是一个堆狗屎。CYPRESS的68013就这么仿真的,简直糟透了。

盗版的如果不能升级,新的开发环境可能不支持,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我找到了。以前我搜AVR仿真器,都很贵;现在搜AVR调试器终于找到便宜的了。
以免别人说我做广告,具体是哪个我就不说了——也别问我,自己去淘宝上一搜一大把。

是我的问题:不该拿盗版的JLINK和正版的JTAGICE mkII进行比较

楼主:
17# dqyubsh 盗版的如果不能升级,新的开发环境可能不支持,怎么办?”

我也很疑惑啊!好像新版的AVRStudio 5已经不支持JTAGICE了,只支持JTAGICE mkII和JTAGICE 3;真不知道该不该买JTAGICE,好像都没有盗版的JTAGICE mkII,都要六七百、七八百:'(

楼主:
算了,既然新版软件不支持JTAGICE,那还是不买调试器了!就像STC那样,下载进去运行看效果得了!:dizzy: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新版的JTAGICE 3已经上市了,而且比旧版的JTAGICE mkII便宜了整整100美元:

坐等JTAGICE mkII大幅降价:lol

楼主:
如果Atmel做一个低价的JTAGICE 3限制版就好了,比如禁用AVR32和ATxmega仿真功能,限制仿真速度和断点个数,在中国的售价为RMB150-200元,这样对AVR的普及肯定好处大大滴——回去睡觉做梦买一个;P

网友F:
呵呵,祝LS抱着白娘子做个好梦...

网友G:
可以ISP就可以了。

网友H:
其它公司的也不贵啊
比如C8051F的也就100~200RMB

网友I:
服了LZ,正版跟盗版比价格。。。

网友I:
以前刚学AVR也用M16做过一个简单的JTAGICE和用M8做过一个USBASP,   用了一次就扔了JTAGICE,一直用USBASP。。。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也就是“编程序-》编译-》下进去-》看效果-》改程序-》编译-》下进去-》看效果-》改程序-》.......

我用STC89C51也是这么用的......总觉得AVR这么高级,不用仿真浪费了...,不过以后也只能这么做了!

网友J:
楼主,其实慢慢的脱离仿真才是真正高级
很多时候由于任务很复杂或者是时序上的要求,是不允许用仿真来调试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受教了!
我之前也认为多任务不宜用仿真器、调试器,但是觉得底层硬件调试用仿真器十分有必要。
不过看了前辈的答复,再仔细想一想,确实:底层硬件好像也不太适宜用仿真器,因为那会导致时序的中断。对于底层硬件和时序的调试,好像数字示波器(带**功能的)和逻辑分析仪才是正道。不过,这种东西自己买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只能期待公司老总们的决定了——万恶的资本家呀;P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可以自己买个的,要求不要太高嘛,不是有2--300块的那种盗版罗技易+示波器的么, Cypress 的USB芯片做的那种

网友I:
买个够用的示波器,比买个仿真器实用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打算以后买一个发烧友做的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这样不仅能用于测量,还能偷学他们的技术,一举两得;P

网友I:
回复 网友I:
嗯,打算以后买一个发烧友做的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这样不仅能用于测量,还能偷学他们的技术,一举两得;P
引用 楼主:

感觉那个USB单片机做的还够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多谢前辈推荐,优先考虑那个示波器!!:lol

网友K:
这样区分看了,JTAG的是贵,SWD的好很多。

比如用新唐的Cortex M0, 开发板甚至自带ICE的,
开发板+ICE的价格,还不到一个正版JTAG ICE的几分之一。
单独的Nu-Link仿真器,价格也就百把来块:
http://s.taobao.com/search?q=Nu-Link

网友L:
新版和老板不支持调节器

还是看实际效果吧

网友M:
有盗版的谁还用正版的啊?买盗版的吧,一样用的

网友N:
回复 楼主:
出于学习,研究的目的,允许盗版.软件法也是这样规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真的假的啊???法律还能这样规定??:dizzy:

网友O:
正版的 ST-LINK III 不到 190 元,支持 STM8 和 STM32。

网友:
编程序-》编译-》下进去-》看效果-》改程序-》编译-》下进去-》看效果-》改程序-》.......

  半路出家,一开始就用这种方式调试程序。不知道仿真的调试流程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