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XP安装问题求解

楼主(2011-04-05):
从protel99用过来的,虽然有人在骂,但是习惯了也就不想换了,不过现在AD的软件越来越大确实让人郁闷,集成了那么多功能其实都是**肋,用DB**基本就都可以用了,但是这样总感觉既占用电脑硬件资源又是软件相应缓慢,有没有办法只安装需要的部分例如只安装PCB工程相关软件,而不安装FPGA工程之类的,在此求解。

网友A:
下个简化版就可以了。

网友A:
AltiumDXP完全安装版是没法选择的,强迫你安装完所有文件,能做的就只能是在网上下载一个免安装绿色简化版。文件也不大。

网友B:
深有同感,但是电脑配置还行,还没有那种资源被占用的太厉害的感觉

网友C:
本人菜鸟有同感!我是WIN7不支持99se,下了个最新版的AD10,完全没有选择安装什么的余地,装起来大概10G以上。

网友D:
AD10又那么大吗?我可是刚下载了一个呀,看起来还是不要装了。

网友A:
安装完,你可以自己删除多余文件,只保留画电路图部分删除FPGA等。

网友A:
删除不必要文件后的文件夹可以压缩一个,下次就不用重新安装软件了,直接解压用;免安装精简版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E:
这个操作方法好!!

楼主:
这个自己精简的了吗?看到安装好的程序眼睛都晕了

网友A:
精简版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自己精简也得安装完,才能删除多余文件,你怕安装,就到网上找一个精简版免安装的软件。

网友F:
好多模块用不了的

楼主:
该给Altuim公司提建议了,这简直是强买强卖嘛,**软件的哥哥也是,把PCB部分**一下就足够了嘛。
眼下还是找个精简版的试试吧,不过精简版的好像最高版本才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