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一个变量"n",来代表P1八位里的其中一位?

楼主(2011-04-05):
“其中一位”是随机数,由变量n来表示。 用P1.n=1来把P1端口的第n位置1,始终提示错误(KEIL 4)。 这个怎么弄呢?

网友A:
//置位
P1 |= (1<<n);

//清零
P1 &= ~(1<<n);

//取反
P1 ^= (1<<n);

网友B:
当然可以,2楼的方法几可以,不过比较耗时间,我一般查表,8个字节的表

网友C:
Keil里不是有位操作指令的嘛
再不会就嵌入汇编

网友D:
LZ
的那种想法是不能直接实现的,必须间接实现
这和MCU的指令架构有关,
端口属于SFR,而SFR只能直接寻址,SFR的位寻址其实也是直接位寻址,而不存在间接位寻址,也就是没有位指针

网友E:
#include <reg52.h>

sbit P1_3=P1^3;

void main(void)
{
P1_3=1;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