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对于Operation Voltage的正确理解,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05):
今天看AVR的选型指南,发现ATmega系列单片机中带V和A后缀的单片机支持1.8V--5.5V的超宽Operation Voltage!心里不解:这个Operation Voltage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peration Voltage为1.8--5.5V是仅仅指单片机的供电电压VCC可以在1.8V--5.5V之间任意浮动;还是指在AVR的引脚I/O对1.8V--到5.5V之间的电平逻辑规范都可以支持呢???比如说,我给AVR单片机VCC接5V,AVR的引脚就支持CMOS电平逻辑;我给AVR单片机VCC接3.3V,AVR引脚就支持LVCOMS电平逻辑;我给AVR单片机VCC接2.5V,AVR引脚就支持2.5V-LVCOMS电平逻辑。

如果是指前者,那就没意思了;可是如果是指后者,那就太牛叉了!

我记得ARM单片机大多都只支持3.3V电平逻辑,与5V的外设连接时必须通过电平转换芯片才能正常工作,同为8位单片机的STC则是通过制造两个系列来同时支持CMOS电平和LVCOMS电平(STC89C支持5V的CMOS逻辑,STC89L支持3.3V的LVCOMS逻辑),甚至是专门用来进行逻辑电平转换的CPLD也只支持1.8、2.5V、3.3V电平逻辑,而不能支持5V电平逻辑(这里说的是Altera的新一代MAXII)。

可见,单一芯片同时支持多种电平逻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AVR真得能够做到同一芯片支持1.8V 2.5V 3.3V 5V 的电平逻辑,那可真是太牛叉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Operation Voltage 1.8V-5.5V到底是指的哪一个意思???

网友A:
“Operation Voltage为1.8--5.5V”是指电源电压范围,相应的逻辑电压必须与之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子,那AVR岂不是非常牛叉!!!一个芯片就能支持1.8V、2.5V、3.3V、5V电平逻辑!
为什么其他公司的芯片做不到呢??连专门用于电平转换的MAXII CPLD都做不到支持5V,看来AVR单片机真得是非常非常的牛叉啊!!!

请问,其他还有什么单片机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我记得好多单片机都是通过提供两个不同的系列来分别支持3.3V和5V逻辑电平的呀!

网友A:
to 3L:

这是宽电源电压器件,没什么奇怪的。目前Atmel做的较好点。宽电源电压也有缺点,其速度和功耗(或效率)相对只能做的较为中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多谢前辈指教!
我多么希望Altera的MAXII系列的CPLD也能支持这种宽电压电压特性啊!!明明就是一个接口芯片,却不支持大多数外设使用的5V逻辑电平,真希望Altera能够从Atmel购买这项专利技术,让CPLD也能支持宽电源电压!:P

网友A:
to 5L:

其实关键不在于此技术,而在于产品的定位。产品的市场(或具体应用)的定位决定了它所该采用的技术。

楼主:
根据前辈的指点,去Google上搜索了一下”宽电源电压单片机“,发现对款电源电压的一个典型的诉求示例:

问:

答:

果然如前辈所说,V系列的比非V系列的慢的多:

Speed Grade:
–  ATmega48V/88V/168V: 0 - 4 MHz @ 1.8 - 5.5V, 0 - 10 MHz @ 2.7 - 5.5V
–  ATmega48/88/168: 0 - 10 MHz @ 2.7 - 5.5V, 0 - 20 MHz @ 4.5 - 5.5V

楼主:
to 5L:

其实关键不在于此技术,而在于产品的定位。产品的市场(或具体应用)的定位决定了它所该采用的技术。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懂,只是我觉得CPLD的典型应用不就是IO扩展和电平逻辑转换之类的吗???——仗着自己引脚比较多呗!
而且,实际的外设好多都是5V的,3.3V单片机系统与这些5V外设连接这不正应该是CPLD努力争取的应用领域吗??我觉得CPLD应该好好争取占领这个领域,实现3.3V单片机对5V外设,以及5V单片机对3.3V外设的简单通用连接方案。——非常期待啊

网友A:
to 8L:

CPLD可不单是用于IO扩展的,更不是用于所谓“电平转换”的,否则有点大材小用了。CPLD相当于一个微型的“逻辑电路板”,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设计,将其设计成所要求的“逻辑模块”。电平转换(或匹配)有相应的器件,一些器件提供了3.3/5V兼容的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把接口桥接理解成电平逻辑转换了,应该是不全面的,应该还指SPI、IIC、UART之类的接口的转换等作用吧!!把3.3V的SPI接口桥接到5V的SPI接口应该也算接口桥接吧??

网友A:
to 10L:

“桥接”无固定说法(虽然通常指不同总线间的过渡),如你所理解的当然可以。或理解成某种转换也可。

网友B:
接口桥接可不是单纯的电平逻辑转换,比如PCI桥接、PCI E桥、SATA桥...

网友C:
LZ详细看看ALTERA CPLD DATASHEET,里面有比较详细的电平转换处理的,跟大部分5V单片机通讯时,串接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面是Altera官方文档”MAXII系列问与答“中针对此问题的回答: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两款最小的器件应该是指EMP240和EMP570,也就是说,官方明确告知:EPM240和EPM570不能承受5V电压

网友C: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EMP240和EMP570可以承受5V电压
具体参见MAX II DEVICE HANDBOOK  125页5.0-V Device Compatibility内容

网友C:
我还不这么会贴图,里面有详细说明,自己设计的一个产品上就是用EPM240与5V单片机通讯,串了470欧姆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会下载下来仔细看的!

也怪Altera,搞出一个”两款最小器件“,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一般翻译为 额定工作电压。
你的理解也不是很对吧,在5V条件下和1.8V的条件下的Vinh是不一样的。
具体见datasheet,比如0.3Vcc以下肯定识别为低电平,0.7Vcc以上肯定识别为高电平。

AVR工作在3.3V的情况下,管脚不能加入5V的电压,因为已经超过了absolute maxim rating 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