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正弦信号转化为同频率方波信号?

楼主(2011-04-05):
将正弦信号转化为同频率方波信号,用什么芯片实现过零比较器功能比较好?信号频率在10Khz到100Khz左右。

网友A:
最高100kHz频率,LM339一类即可胜任(平均延迟时间1.3us)。
如果感觉这样的延迟时间不能接受,可以用LM311。
用LM311的另一好处,是输出管有独立的“地”引脚,容易与5V电源电压门电路联接。

网友B:
如果正弦波的幅值在TTL范围内,还可以用逻辑门电路整形成方波,电路更简单,成本也更低。

网友C:
如果没有相位要求,用一个带施密特的与非门不就可以了?

网友C:
但是,这样做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让负输入到器件输入端。
而如果非要取得方波,可以通过全波整流再整形出矩形波,之后用二分频的方法变为方波

网友C:
如果正弦波的幅值在TTL范围内,还可以用逻辑门电路整形成方波,电路更简单,成本也更低。
引用 网友B:
不在幅值范围内也可以吧,可以在门槛电平上下进行偏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