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接**导致运放损坏吗?

楼主(2011-04-05):
电路若出现图中所示情况,
输出端断开了 也就是悬空了。
会损坏运放吗 或者会损坏 给运放供电的电源吗?

网友A:
5v不挂限流电阻估计差不多了。

楼主:
5v处不加限流电阻 ,若出现图中情况,容易损坏?
3# 免证入网

网友B:
损坏倒是不会损坏。
不过,OP-07这样用,实在是浪费了。

网友C:
不会损坏的

网友D:
这样子像是在当比较器用了,不会损坏

网友E:
损坏不了,当比较器用不够专业

网友F(2013-04-28):
不会,因为其正向或者反向输入都有限流电阻,且允许输入5V内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