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1-04-05):
用晶振产生锁相放大器的参考信号,参考信号频率的范围在100Khz以下,需要低频率晶振,请问最低频率的晶振频率为多大?
      要实现参考信号的频率可调,如何设计电路对晶振产生的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A:
需要较低频率的信号,可以用分频器对晶体信号分频,如74HC390之类。
晶体振荡器的频率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调整,要宽范围连续可变频率输出,晶体无法实现。

网友B:
低频晶体常见的只有32.768KHz的规格,其它规格可能需要定制,也可以用高频晶体经分频器降频后得到,如果需要大范围可调,需要使用PLL电路实现。

网友C:
32.768 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