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USB口的射频芯片呢?

楼主(2011-04-05):
CY有吗?有的话大概多少美金啊

网友A:
一般的话应该不会有吧

网友B:
印象中CY用的SPI接口

网友C:
你说的是无线射频芯片?
CYRF69103/213, 网上报的4.32刀,你可以联系就近的代理,价格应该好商量
也可以用一个不带controller的单纯的无线芯片,配合一个合适的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