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转换电路

楼主(2011-04-05):
想做一个VI转换电路,最大输出电流是4或5A这样的。
目前想到的只有一个思路,运放+三极管或mos ,然后取样电阻 负反馈。

只有这样一种做法吗? 能否推荐几种其他做法?

因为上面那种做法,要在取样电阻上消耗很多功率,若取样电阻选取的小一些
比如0.1欧姆,这样功率是消耗少了。
但输入电压的范围 也随之减小了吧,应该是在0-0.5v,这样才能得到0-5A。

输入电压这么小,我担心收到mv级的干扰,输出电流变化比较多啊。
矛盾。。。

输出电流接的负载约1欧姆。

网友A:
0.1欧,4-5A电压有0.4-0.5V,不小了。如果对精度要求高,运放使用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输出用MOS管。
只是这么大电流的线性恒流源,调整管上的功耗比较大。

网友B:
可以并联电阻,注意mos管集电极电源。

楼主:
楼上说并联电阻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并联?

楼主:
矛盾的地方:
功耗限制 导致 取样电阻必须小
取样电阻小 导致 输入电压小
输入电压小比如100mv,此时若受到mv级干扰 , 导致输出电流不稳,也受干扰。
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呢?

网友C:
5楼不必担心。
你要的电流是5A,那么取样电压为100mV的话,电阻仅0.02欧姆。什么样的干扰才能够在0.02欧姆电阻上产生1mV干扰?
这样的取样电路,主要应该防工频磁场干扰。
实际上,标准分流器两端的电压是75mV。

楼主:
maychang前辈,
我意思是说 VI转换,取样电阻选择小的话,意味我输入电压(压控那个电压)也得小,I = V/R,
不是说取样回来的电压。  比如取样电阻0.02欧姆,压控电压需要0.1v 这样才能产生5A 。 压控电压比较小的话 ,受到mv级干扰,这样就影响了我的输出电流。 压控电压是由前面运放输出的,本来运放输出约5v这样的电压,现在只仅仅需要0.1v这样的压控输入,所以打算分压产生0.1v电压。 担心这个电压受干扰,变化。

网友C:
7楼:
运放输出5V,电阻分压到0.1V,这个分压器占面积很小,且位于设备内部,很难受到干扰的。
运放输出允许数mA电流,如果用5mA,那么分压器总电阻才1千欧,下面电阻仅20欧,足够小。

网友D:
学习了   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