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信号传输方向问题

楼主(2011-04-05):
(无正文)

网友A:
1、需要信号双向传输时用,例如单片机外挂RAM,数据可能是单片机写入RAM,也可能是单片机读出RAM。
2、电平可以不同,但必须满足74HC245要求。
3、见问题1回复。

楼主:
谢谢maychang
还有疑问
1, 单片机外挂RAM, 不用74HC245可以吗?
2, 单片机外挂74HC245, 电路使用此芯片接成A到B, 与接成B到A, 效果是否一样的?

网友B:
re LZ:

1, 这个芯片一般是在什么场合使用?

双向IO驱动。

2, 信号输入输出两端电路中的电平可以不同吗?

A和B端具有相同电特性,所以电平应是要求相同特性。

3, 信号是双向的, 什么时候选择从A到B, 什么时候选择从B到A

方向的选择通过DIR引脚确定,高——A到B;低——B到A。注意还有OE(输出使能)。

网友A:
3楼:
如果单片机仅仅有挂一片RAM,并无其它外设,一般可以不用这种双向传输芯片。

网友C:
完全不懂啊。。。。。。。这个芯片干吗用的?

楼主:
re HWM
DIR的连接方式决定A-B或B-A我知道, 我想问的是信号的不同方向传输会有什么影响?
举个例子:同一个电路信号,我硬件连接有两种方式, 一,DIR为高,信号从A-B;二,还是相同的信号, 只是电路连接方式更换成DIR为低,让信号B-A, 这样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方向不同,电路就截然不同,你分两次看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B:
to 7L:

74HC245内有两组驱动电路,分别管两个方向,其由DIR选择。若选择了一个方向的驱动后,另一方向的驱动电路将被搁置。至于驱动两端的电特性,和一般驱动电路无异,即输入高阻输出跟随输入(由驱动电路驱动)。但要注意的是,245具有一个驱动输出使能端(OE),由此构成三态门输出。

网友E:
74HC245 这个叫数据收发器。
根据这个称呼,很容易理解(想象)它的功能:
一 可以进行数据的接收和发送。这是基本的。
二 对数据进行接收和发送,意味着它通常不是近距离的,有一定的功率驱动能力,因此,MCU(CPU)基本工作电路通常并不需要它,只有对外围电路进行数据交换时才使用(当然,不排除用于其它可适当的场合,但这不是主要的)。
三 进行数据收发,当然要有方向控制,因此器件上有了DIR端,不必另详。只是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发,这个纯粹是MCU读(接收)和写(发送)的问题,与程序有关。
四 实际应用中,不能让器件单纯处于不是收就是发的状态,还要有第三种状态——高阻态。这样,MCU就可以进行需要的时候就读(接收)或写(发送),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让其处于高阻态,不妨碍与之连接的其它电路工作。高阻态的出现,由一个专门的控制端OE端来操控。

网友F:
以前用作电平转换

网友G:
我用过,9楼说的对。在LED显示屏单元板上有。有一个放大作用!

网友H(2011-09-23):
一边发送 一边读取

网友I:
IO扩展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