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1.5v,2.5v,3.3v,1.8v电源的旁路电容

楼主(2011-04-05):
现在我正在做一块fpga板子,我找到了电源,老师说叫我要在电源部分接上电容,然后再给fpga加电。请问电源部分的电容大小怎么确定啊?

网友A:
一般104即可,大电容可以用47u,板间均匀分布即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2楼说的有理

网友D:
2楼解释的对

网友A:
二楼真厉害。。。
o,好像是我

网友E:
确实是如此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