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品质因素

楼主(2011-04-05):
总是看到品质因素, 有电感的,也有谐振的,还有什么的品质因素, 都有什么区别啊?
谢谢!

网友A:
“品质因素”(Q)一般指谐振电路(或窄带滤波电路),表示电路的“选择”特性。具体为其谐振频率比带宽或谐振时的容抗或感抗(即电抗)比电路电阻。它也反映了谐振电路谐振时的储能与耗能之比。

网友B:
品质因数-滤波电路的选择性
这个有点象“高斯分布”曲线,根据这个曲线的意义去理解品质因数,我想也很容易明白吧

网友C:
完整的定义应该是电路中储能元件(电感电容)存储能量与耗能元件(电阻)消耗能量的比值。有了这个定义你可以推导出一切品质因素的公式来。

网友B:
复习复习复习

网友D: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E:
简单地说,串联谐振电路中由于LCR电流相等,品质因素就是谐振时电感或电容上的电压比上电阻上的电压;在并联谐振电路中,LCR的电压相等,品质因素谐振时流过电感或电容的电流比上流过电阻的电流

网友F(2011-08-16):
对品质因素Q的感性层面的理解:理想的电容和电感只是储能,不会消耗能量,也就是是说不存在消耗能量的体电阻,但是实际的电容器和电感器肯定是有体电阻的,也就是肯定会消耗能量,消耗能量少的,属于品质优秀的,耗能多的,属于品质不高的,因此,品质因素的另一种定义就是:储能与耗能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