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接3v液晶有什么好的办**

楼主:
我用的是stc89c52
液晶是nokia5110,cmos兼容输入,vdd是2.7v-3.3v,电平范围为0-vdd
现在只要求单片机作为输出就可以了,但问题是怎样转换电平呢?
我从网上搜到的大概有三种方案
1.加芯片,如74LVC245
2.加两个电阻分压
3.加稳压管

方案1基本不考虑了,我焊洞洞板,那种芯片只要贴片封装
方案2和方案3值得考虑,但不知道具体电路应该怎样接(我是计算机专业的-_-!!),也不知道可行否.

最后的图是stc89c52的电气参数

分压

分压

稳压

稳压

网友A(2011-04-05):
标准51的IO是弱上拉型的,可以直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上拉就是说流出的电流比较小?cmos器件一般输入阻抗很大所以没事?
但为什么技术文档里面只说输入电平要在0-vdd,对于输入电流也没有提及?

网友A:
不是,弱上拉相当于从电源通过一个数十K的电阻接到输出产生的高电平,开路时电压接近Vcc,但如果输出有电流,那么电阻就会产生压降,而IO通常都有钳位设计,通过低压侧IO的钳位通道泄放电流时,高压侧弱上拉IO的片内上拉电阻就会有压降,输出就被钳位至低压侧的准许范围内,5V/3V通用IO没有钳位,但内电路设计上准许输入电压高于本地Vcc,所以,不论那种情况,弱上拉IO都可以与低压IO直连。
唉,这个问题俺在21IC就至少讲过几十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保护设计是不是和这个有关?这个是液晶技术文档上面说到的

之前我也找过别人的nokia5110原理图,这个是截自某开发板的,我当初觉得直连太危险了,也就没当一回事了

还有感谢chunyang大大的热心帮助哈,看来我有空要学一下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

CMOS的液晶IO结构应该和51单片机的一样吧?下面的图是相对于3V的CMOS器件而言的,也就是说下图输入端连接的是5V单片机IO的输出端.然后假如5V单片机输入一个高电平,电流有200+uA,左边的三极管导通,右边的截止,输出端被拉高,CMOSE器件内部读到高电平

chunyang大大说
5V/3V通用IO没有钳位,但内电路设计上准许输入电压高于本地Vc
也就是说三极管的基极允许大于VCC???

网友B:
回复 网友A:

chunyang前辈,看了您的解释豁然开朗,虽然读懂费了不少力气,可是觉得学到很多——前辈用语太简洁了,后面那两段我们这些新人读懂不易啊;P!

弱上拉相当于从电源通过一个数十K的电阻接到输出产生的高电平,开路时电压接近Vcc,但如果输出有电流,那么电阻就会产生压降。

而IO通常都有钳位设计,通过低压侧IO的钳位通道泄放电流时,高压侧弱上拉IO的片内上拉电阻就会有压降,输出就被钳位至低压侧的准许范围内。

5V/3V通用IO没有钳位,但内电路设计上准许输入电压高于本地Vcc。

非常感谢chunyang前辈的指点,短短几句话,学到不少知识啊!

网友C:
呵呵 联想起运放的输入是不允许高于供电电源的 当然其中道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换3V的MCU不就得了?STC有3V的,LE系列

楼主:
既然准双向口可以和3.3v的cmos器件直接?有人说也要串个电阻,要不要串?串多大的?

网友E:
改用AVR芯片吧

网友A:
直连的前提必须是弱上拉型结构,弱上拉结构是为了方便双向数据传输和多端口并联的,逻辑门电路等的输出则为推挽型,其IO的方向是固定的,液晶驱动器的IO也多属此类,除非是挂在控制器上的。

网友A:
既然准双向口可以和3.3v的cmos器件直接?有人说也要串个电阻,要不要串?串多大的?
引用 楼主:

推挽输出即强上拉型输出如果要接低压逻辑,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一个电阻,弱上拉则无必要,楼主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去画电路进行分析,所用知识欧姆定律就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多谢前辈指点!
“直连的前提必须是弱上拉型结构,弱上拉结构是为了方便双向数据传输和多端口并联的“

方便数据双向传输是说:即使51把IO引脚置于高电平,但是因为是弱上拉,所以外部的强下拉也可以强行将该IO引脚给置位低电平,这样51的输出高电平也不会影响它作为输入引脚的功能。而前辈说的“多端口并联”我理解的意思是OC门或OD门的线与功能,这个功能对于IIC、1-Wire之类的总线非常合适,51的IO非常适合于模拟IIC总线也是这个原因(P0要外接上啦电阻)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请前辈指教!!

”逻辑门电路等的输出则为推挽型,其IO的方向是固定的,液晶驱动器的IO也多属此类,除非是挂在控制器上的。”
关于前辈的这一句,我的理解是其实51的IO也是推挽结构,只不过在VCC和IO引脚之间除了有模拟门(用于模拟电压通过的可控门,忘记名字了)之外,还有一个阻值比较大的电阻。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请前辈指教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其实51的IO也是推挽结构

这句话不对,说了是弱上拉,和推挽没有干系。

网友A:
弱上拉型IO不仅适合与OC/OD输出相连,更重要的准许同类IO并联而不限制它们的状态(指多IO可以同时分别保持在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输出等状态),如果是推挽输出并联,那么逻辑状态必须一致,否则会发生电平竞争,弱上拉IO就不会。
51的IO是有推挽型的,但弱上拉结构与推挽结构的差别很大,其中的上拉MOS管有多个,有的只是为了加速01跳变并非始终导通,而导通起上拉作用的MOS管的导通电阻很大,相当于一个高值电阻,其工作状态与推挽输出不同。推挽结构是上下臂对称的,典型结构见CMOS门电路的输出级,现在有的51提供了推挽输出功能,但为保持兼容性,该功能需要用专门指令对端口寄存器进行配置后才能打开,上电默认仍是弱上拉的,对控制器而言,弱上拉IO是最常用的。

网友F:
直接设置IO为OC输出,外部上拉3.3V就好了,如果所用IO不支持OC输出,也可以在外部上拉3.3V,如觉得不保险可以在外部上拉电阻边上反并一个锗二极管将IO线上的电压嵌位在3.3V附近。

网友B:
17# joyme 如果所用IO不支持OC输出,也可以在外部上拉3.3V,如觉得不保险可以在外部上拉电阻边上反并一个锗二极管将IO线上的电压嵌位在3.3V附近。”

呀!这个感觉很高级啊!!保存起来,以后说不定有用!
理论上感觉是行得通的,只是不知道前辈自己试过没有,实际中可行吗??有何弊端??望前辈指教!

网友G:
你可以用SN74HC5245 的5V转3.3V的芯片

网友A:
直接设置IO为OC输出,外部上拉3.3V就好了,如果所用IO不支持OC输出,也可以在外部上拉3.3V,如觉得不保险可以在外部上拉电阻边上反并一个锗二极管将IO线上的电压嵌位在3.3V附近。 ...
引用 网友F:

用OC/OD法可以,但无必要,该法常用于有限条件下的低驱高而非异种电平互联。至于外加钳位问题,通常COMS电路的输入端都已有钳位二极管(采用MOS管模拟的),只有外部存在强瞬态干扰容易引发IO闩扣效应时才需要外加钳位,但不能用锗二极管,因为锗整流二极管现在已经找不到,能见到的是锗检波管,但其是点接触型的,通载电流太小,无法满足瞬态电流冲击的需要,而且即使是锗检波管也早停产了,应该选用的是肖特基管,肖特基管正向导通速度快,抗过载能力强,正向压降也低,是做钳位的第一选择。

网友A:
做学问、搞技术,应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进行电路细节分析,楼主的问题并不难,深入了解不是不能而是习惯问题。

网友H:
应该正确~~·

网友I:
LZ问题前面都分析了,我在这说一下,人生苦短,这种问题就别纠结了,直接换3V的单片机,很多单片机工作在2.4V-5.5V的,用什么电压都行。
发现搞技术的就爱较个真,很多人把大好时光浪费在无谓的问题的争辩、讨论上,最后这些问题能解决也是下一次吹牛的谈资而已,某家认为不如泡杯茶抽根烟放松下,5V不行就3V呗

网友J:
受益匪浅啊

网友K:
串分压电阻不行吗?很多5110模块支持5V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