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单电源两级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楼主最近在做智能车的比赛....放大电路还没搞定...

是这样的,我想用TI的NE5532P两级运放来搭放大电路,单电源,+5V,用了2.5V的浮地
信号源是用LC感应出的一个正弦信号,20kHz,大概在10+mV的样子
有几个问题
1.
这是我用Proteus画的原理图,输入是10mV时,第一级输出没有问题,放大了10倍,但是最后输出居然是个幅值0.5V的方波.....把输入调小到5mV以下时输出才正常,按理说第二级最大输出应该是-2.5~2.5的正弦才是啊?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2.
我再使用multisim11又仿了一次,这次的输出是没问题了,不过在我把输入调到有效值60mV(幅值84mV)时,输出已经超过了供电范围.....然我深感multisim的不靠谱....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仿真软件是不是基本不靠谱?还是说楼主使用不正确?如果不正确,那我错在哪呢?(楼主以前只在上课时用到过仿真软件,做的都是老师设计好的实验...第一次自己设计仿真是用Proteus仿单电源的LM386,当时仿真的与实际去实验的差的好远.....)

3.
我把这个电路焊了出来(第一级反馈中的R5用50k欧姆滑动变阻器代替),在实际环境中实验了下,结果悲剧的是在第二级的输出端出来的是峰峰值为3V的方波,而输入端直接变成了三角波...改变R5滑动变阻器,发现能改变输出的频率,不能改变幅值....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不奢望能回答,我也觉得很诡异..)
4.
本来觉得用NE5532P做单电源运放可以的,现在真的有点绝望,第四个问题是大家觉这个最后能行吗?要不要改电路?

感觉模拟电路的问题像是一根导火索引起的历史总爆发....

顺便发现这个版三个版主里面有一个就叫NE5532....

最后恳请大家不吝赐教,希望我能长点知识,谢谢!!!

网友A:
一般运放输出可达不到电源电压的,一般会比电源低2伏左右。所以5伏单电源偏置在2.5,也就差不多峰峰值0.5伏了。

网友B:
单5V电源还是选择轨到轨的运放吧,SGM722:

网友C:
R4下面要串接一个电容到地,否则没有交流回路呀

网友D:
4楼所说,不是问题。运放同相输入阻抗非常高,几乎没有电流,R2R4上几乎没有压降。

2楼所说是正确的。NE5532输出不能到电源正也不能到电源负,要少1.5~2V,所以楼主第一个仿真结果和焊出来实际测量的结果都正确,第二个仿真结果显然不正确。
电路可以不必改,换输出幅度较大的运放即可,例如3楼建议的芯片。

网友E(2012-07-1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2-12-13):
这么低的电压想满幅输出,不能用ne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