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嘞个去~~~

楼主(2011-04-06):
最近折腾PHY,真是要把人搞崩溃啦:Q

开始在FPGA上写了个module,往PHY里边丢数据,然后在PC上看收到的数据

无奈折腾了好几天,PHY上几个指示状态的LED一个都不亮

后来吧,想把PHY寄存器的状态读出来分析分析,但是因为FPGA上没有现成的能显示数据的东东,而且连PC用PC读数据也得大动血,又想辙子用2410连到FPGA上,用2410把数据读出来后,用USB发到PC上来,在PC上把数据再打印出来,还好去年搞定了USB驱动,用起来倒是挺顺手,无奈读回来的是全TM是111111.......有木有啊!!!打印了16个register的结果,清一色的65535:'(

无奈之下把整个数据通路都清查了一边,确定2410读数据是米有问题滴,然后又无奈的翻起来PHY的datasheet。250多页的english document哇,悲催,伤不起!!!寒假之前草草的研究了一遍,寒假在家又研究了一边,仍然没研究透,今晚再次研究,直到看到RESETn才眼前一亮。赶紧拿示波器探了下这个脚,低电平!!!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不错,确实是让PHY无法工作的低电平!!!有木有啊???!!!于是乎,我脑海中翻江倒海。。。我TM这忙活了几天,仅仅是因为这个,那不真是把大好青春给荒废掉N天?

其实心里一边在抱怨,一边也顾不上抱怨,赶紧在module和ucf里边都加上复位脚,编译综合,implementation,,然后program,一路下去,两秒钟过后,PHY上的LED欢快的亮了起来,WO RI TA DAYE DI,MLGBD,原来真滴真滴就是因为这个被我忽视了的reset脚啊,到底是TM我对不起你,还是你丫对不起我啊?有木有啊!!!

楼主:
折腾linux驱动时间长了,真的对硬件常识都有点忽视了,别人做好的现成的硬件拿过来,只管代码该怎么写,神马复位,上拉,====都不要用操心,所以也不用在意

现在想想那些想把embeded系统软硬通吃一条龙的真是神人,伤不起啊:(

坛子里除了会计,还真没发现还有谁:D

网友A:
一看标题就知道是小丽丽的口头禅,果然。

网友B:
用什么phy?fpga内部不是有chipscope吗?
现在改行做嵌入式,不做fpga了?

网友C:
楼上的签名很好

楼主:
用什么phy?fpga内部不是有chipscope吗?
现在改行做嵌入式,不做fpga了?
引用 网友B:

平头哥,俺木有改行哈

PHY用的是marvell 88e1111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俺一个人的活,干的比驴还多:Q:dizzy::curse:

楼主:
一看标题就知道是小丽丽的口头禅,果然。
引用 网友A:

:lol

网友D:
哥也软硬通吃 就是吃得不咋滴:lol

楼主:
软硬通吃的倒是不少哈,还有比如X哥,MP====

网友E:
楼主应该是偏软件 如果长期调硬件的 一般顺序都是:
(1)测量电压是否短路
(2)测量所有电压是否正常
(3)检查时钟是否正常
(4)检查复位是否正常
......

非常同意楼主10楼的说法 现在的小公司都这样 除了焊接不做 其它的画原理图 PCB图 调试 写FPGA程序 写MCU程序 整个流程都一个人 累呀

楼主:
:-)

好长时间不认真搞硬件,生疏啦

网友F:
LZ伤不起:lol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也用的88E1111的PHY,遇到和你一样现象,但是我测RESETn正常,非常纠结了啊!串口读出的PHY寄存器全是ffffff,要疯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搞了几个通宵了,还是没搞定,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给点意见,非常感谢~~~

楼主:
看下你到manage interface是否有用错,就是PHY的ADDR是否有弄错

检查一下CONFIG6脚接哪儿去了,对应的bit2是0还是1,0是用MDC/MDIO interface,1是用TWSI interface

两种interface虽是共用MDC/MDIO引脚,但是使用的协议是不兼容的,

如果弄混,肯定是读不到正确数据滴

网友G:
谢谢你的建议,phy地址没错,phy0接TX,PHY1是低电平,所有PHY地址为1。还想问你一下,我现在CONFIG6是悬空,是和这个有关吗?

楼主:
悬空?必然不行滴哈

88e1111手册上章节2.4 Hardware Configuration说的很明白必须得连接到用于配置的脚的其中一个,而且后边还跟了一句They should not be left floating

想必CONFIG6悬空的话,PHY ADDR是什么都不知道

LS你好好研究研究datasheet吧,所有的问题datasheet里边都有答案:lol

楼主:
就是后边关于寄存器的说明,俺觉得关系太混乱了,而且里边涉及到很多网络协议里边的概念,把俺弄成糨糊啦:dizzy::Q:'(:@:curse:

网友H:
楼主应该是偏软件 如果长期调硬件的 一般顺序都是:
(1)测量电压是否短路
(2)测量所有电压是否正常
(3)检查时钟是否正常
(4)检查复位是否正常
......

引用 网友E:

接下来还有5.6.7.8.9。。。。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G:
谢谢,就是这一点,搞定!
不过我的datasheet上没有说一定不可以悬空~~呜呜~~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I:
楼主,你好!在调试88E1111遇到一个问题无法自协商到千兆,HWCFG-MODE[3:0]=1111即GMII模式,ANEG[3:0]=1111即支持所有速率的自协商的被动模式。首先确定我连接的路由器是支持千兆的,其他的千兆设备连接上去可以很快的协商到千兆速率,而我调试的这个确无法协商到千兆(只显示协商到百兆),如果强制协商到千兆,则PHY就就显示无连接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反复翻了datasheet手册,怀疑是不是和HWCFG-MODE[3:0]=1111即GMII模式有关?请楼主赐教!

网友J:
欢乐的从这里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