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实例使用的疑问

楼主(2011-04-06):
电路图如下:

疑问是:输入为峰值10V的正弦电压,VCC能不能用3.3V,以及电阻上的电压值应该多大?数据手册上说输入电压最大值为电源电压-1.5V,难道VCC得用12V的吗?(后面的Vcmp是接到电源为3.3V的单片机上)

网友A:
输入端的信号电压是不能超过电源电压的,否则会烧毁IC。
比较的参考电压在0.3V,输入的待比较信号可以做适当的分压,降低其峰峰值。

网友B:
和D1反并联一支二极管,即可避免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C:
疑问是:输入为峰值10V的正弦电压,VCC能不能用3.3V,以及电阻上的电压值应该多大?数据手册上说输入电压最大值为电源电压-1.5V,难道VCC得用12V的吗?(后面的Vcmp是接到电源为3.3V的单片机上)

不能用3.3V
如果非得用,可以在In-端并一只二极管到3.3V电源上,这是电路安全所必须的。
当然,电阻计算也要考虑一下,避免不能工作。

网友D:
做一个简单的电阻分压能死人么?

网友E(2011-08-26):
樓主啥都不缺,缺的就是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