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时间恒流,再次请教

楼主(2011-04-06):
10us时间恒流10A,大家看看这个图行得通不?

网友A:
10us时间太短,达不到要求。导通瞬间·截止瞬间会出问题的,输出最好用IGBT管,频率响应很快,对输入控制要求为电压控制,这样开关速度就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不知道恒流怎么样

网友B:
楼主不用老彭建议的方法,改主意了?

此电路中,最主要的是那支功率管的速度。另外,此电路功耗可能相当大。最后,大功率管的电流放大倍数随集电极电流变化相当大,一般不能看成常数。

网友C:
不了解原来有什么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彭老的办法不好实现,也相当于一个升压拓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