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器调压后电人 变压器变压后不电人?

楼主(2011-04-06):
调压器和变压器的原理我是知道的,都是用改变线圈的比例来改变输出电压的,

只是变压器的输出是固定的,调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可调的。

但是今天有个电工更我说:

调压器调压后 还是电人的。

变压器变过后是不电人的。

有这种说法吗?

有台机器 我看到是 调压器后接变压器?有这个必要吗?

为什么?

网友A:
re LZ:

若是自耦调压器,其是非隔离的。若零相线搞混的话,输出电压再低也是危险的。

变压器,由于隔离,只要输出电压够低(在安全电压下),一般就是安全的。当然变压器自身质量也必须按标准过关。

网友B:
2楼回答的非常正确。这是常识问题,呵呵

网友C:
自己买过调压器的就知道原理了。10年前买了一个,要100元。

楼主:
谢谢 你们的回答。虽然我 知道调压器的原理 但是 我的 电工常识是在是太少了。

你们的回答让我 茅塞顿开,谢谢。

网友D:
变压器次级线圈的任意端,对大地端之间电压为0V,这是因为次级线圈的输出电压不以大地为参考地,同时初级和次级高度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