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开关放在VCC路上和GND上的异同

楼主(2011-04-06):
今天看了一个前人设计的电路板,将总开关放在GND上来实现复位功能。我以前一直认为应该放在VCC上,所以现在不太明白了,请问各位高手,谁能告诉我开关应该放在VCC上还是GND上?有什么好处或坏处?谢谢啦!

网友A:
这个问题没说明清楚,不知道你这个复位是什么样的复位电路,如果是微处理器或电源管理或看门狗芯片的复位,那有可能是接VCC,也有可能接GND,一般接GND的多些,也好理解,上电是一个上升沿的过程,稳定后电源是高电平,那么用低复位比较合理,高复位的话还得用电容之类的隔开。如果是其他复位功能电路,那就另当别论,你没说明清楚,无法回答。

网友B:
一般应该放到VCC上。如果放到GND上容易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原来做过一个产品实现软关机,开关就是控制GND(是别的厂家设计的电源),结果不是烧串口就是烧管子。很郁闷的

网友C:
你们都说的是什么啊,复位管脚大部分是低电平复位的。楼主说的意思不知道倒底是什么样子的,发个电路图上来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抱歉,我没说清楚,不是指复位电路,就是类似switch的开关,实现开关机功能,这个开关放在GND路上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高低电平复位不是我的问题,我想问的是开关放在VCC和GND上的异同,如果知道的话,请告诉我,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有没有再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记得好像上学时候老师讲过,不过忘了...

网友D:
:$ 如果单纯的开关我觉得放在VCC上好点吧,如果在GND上的。突然断开时,电路负载中有些电抗性元件存在,那么会产生一个电压尖峰,当然这个脉冲可能是不好的。如果想避免的话,不如直接在VCC上断开,电抗元件产生的脉冲可能会有个GND流向。
小弟弟,我是初学者,多多包涵。

网友E:
家里灯的开关是放在火线上还是地线上!!?

网友A:
呵呵,你说的是这种开关啊,不如说电源开关准确些,那我觉得放VCC上好些,不过还得看这个VCC有多大,以及电路中负载都什么样的,如果是强电,那肯定要正电源上安全些。你看前人的电路放GND上,不知道是否有特殊用途,不得而知。

网友F:
对弱电系统俺只从工艺角度说说,一般系统中GND网络所覆盖的面积比VCC网络要多的多,如果电源开关在VCC侧,关闭后负载侧因某种原因碰到VCC侧的机率比较小

但是如果放在GND侧,关闭后负载侧连着VCC,但GND网络到处都是,因某种原因使开关短路的机率要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解释很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般是电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一般是叫做电源开关,我感觉放在电源上比较好,不过前人放在地上了,我就糊涂了,不知该叫啥,呵呵。VCC只有5V,而且满载电流不足700mA,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弄不太清楚前人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非常感谢。

网友G:
那个是复位开关,非电源开关,电源开关建议放在VCC。

网友H:
从可靠性,稳定性角度考虑,是应该放在vcc上比较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告诉我如果将电源开关放在GND上,会有哪些隐患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以告诉我如果将电源开关放在GND上,出现哪些不可靠、不稳定因素么?

网友G:
没有关断VCC,那么就会处于一个电压悬空,只要手,或者其他导电体会引起PCBA短路。

网友I:
不要理解错了。老产品都是正接地的。你要看清楚。正接地的产品电化学腐蚀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