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转换时间如何确定

楼主(2011-04-06):
DAC将数字信号转化成模拟信号,如何确定这个转换时间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其中有具体数据。

楼主:
参考手册上就说,一旦数据从寄存器DAC_DHRx装入寄存器DAC_DORx,在经过时间tSETTLING之后,输出即有效,这段时间的长短按照电源电压和模拟输出负载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就是这个会变化的时间有办法具体算出来不?

网友B:
)XHW_[~)8DS]_M28RDJ05HH.jpg 同问,

网友C:
一旦数据从寄存器DAC_DHRx装入寄存器DAC_DORx,在经过时间tSETTLING之后,输出即有效,这段时间的长短按照电源电压和模拟输出负载的不同会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