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这是我碰到最郁闷的问题,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解决不了哎!如图3颗LED,L1和L2是橙色二极管,L3是蓝色,问题是我通电只有橙色亮而蓝色不亮,试这调节其限流电阻,后来发觉蓝色亮的话橙色又不亮了,总之就不能同时亮。怀疑是二极管的导通压降问题导致的,但由于时间关系没办法,就有12V交流电就全部可以点亮,郁闷啊。请问如果用直流的话怎么可以点亮全不灯,还有就是共阴接法不能改变。

网友A:
你的12V直流电源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呵呵,应该是限流电阻太小了。还有怀疑你不是三个发光管,是用的灯带吧?如果是灯带,要计算每个LED的压降

网友C:
你的12V直流电源有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网友E:
这个电路,各支路之间是并联关系,不应该相互牵制。
因此,调试电阻时,根据两种发光二极管的特性分别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你在考验这里人的智商么?如果真的是你图上这么画的电路,那就是你脑子坏掉了。你家的电脑电视是不是都接着220VAC的电源?难道他们还要商量一下启动的先后顺序?

网友G:
电源输出电流太小了?
可能性不大啊

网友H:
什么垃圾电源,带载能力这么差?

网友I:
交流可以全部点亮,直流不行?

网友J:
首先电压要满足导通压降最大的那个LED,先去单独测量导通压降,然后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K:
串联起来

网友L:
还交流来点亮,我不明白。
如lz的图片,不可能不会全亮,你用12V电源,电阻的选择范围很宽。

网友M:
电源哪。。。。:lol

网友N:
电源问题?

网友O:
这问题,量一下灯的电压,如超过导通的压降,肯定全部点亮了

网友P:
楼主用搭实物的时候应该那个地方没搭好

网友Q:
我估计是由于限流电阻太小,LED烧了。

网友R:
楼主估计没调好

网友S:
压降不对???????

网友T:
这个问题倒轮得上超时空级难题~~~ :lol

网友U:
只能说是电源有问题。楼主最好测下电源电压。。

网友V:
跟蓝光橙光的波长相关

网友W:
.。。看来你每个支路的电阻还要重新配过啊

网友X:
示意图不是实际的电路,楼主还是自己再分析一下自己的实际电路吧,要是按图的话绝对不会有问题,我们就常用的这些,从来没发现过问题。

网友Y:
LZ是不是三个电阻用一样的阻值?
出现这种情况调电阻值只调不亮的LED相连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Z:
注意每个二极管的压降,电阻没调对

网友AA:
难道是智能的:o

网友AB:
被你们说跑了,都没回话呢

网友AC:
都说 一石激起千层浪!
LZ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D:
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约2伏左右,电源是12V,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实际工作中也从没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AE:
这个确实没道理!

网友AF:
LZ用的什么直流电源 ?

网友AG:
没实际搭过的不敢乱说话,飘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