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中地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在高频电路中,一般地是电源的负极,那将高次谐波导到地上,不就导到了电源中,这样不就对电源造成了干扰,这个问题我困惑了好久,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源对交流的阻抗很低,可以认为是短路,不存楼主担心的情况。

网友B:
一个系统中无论是什么信号(外界干扰不算),终归还是电源产生的能量
一是电源对交流阻抗很低
二是 一般电源和地之间都存在大量的电容
这都是高频信号的回路

信号本身的特征也一般是以地电平为参考的
通过回路就可以使高频信号产生电流而衰减能量

网友C:
电源正负级加有电容。对高频都为地?

网友D:
之前我的一个共射放大电路,将LC谐振作为C级馈电,希望当作一个陷波对频点外的杂散有所抑制,
结果电路并有自激现象,zhya666这样回复:
“L13 C18并联若是做为滤波器,期望对工作频率无穷阻抗的话,应该是接地才对。
要接电源正就会成为震荡器。”
怎么跟楼上高手讲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