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R2J”,封装SOT23-3,是什么器件?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7):
大哥你好强悍,看个丝印都能找到型号。

网友B:
刚查了下贴片代码手册,没看到这个型号!

网友B:
是不是R2T

网友:
我的亲身经历,不可全信贴片上的丝印,有时却是错的,查了半天查不到,仅起参考作用;
有时贴片代码只是丝印的一部分,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如果是R2的话,有可能是2SC2351,2SC4225,都是三极管,这个也要根据电路来最终判断

网友C:
上面是K3T跟R2J不一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