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系统的零点,极点的疑惑

楼主(2011-04-06):
例: 1/(1+jwRC)的极点? 当然,令1+jwRC=0,来求极点;一般书上直接给出极点就是 w=1/RC(我的疑问:明明w=1/RC带入上式是1+j=0);是不是,我应该把jw作为整体考虑?
       希望大家,指教下!我需要补充哪些知识来解决

网友A:
“1+jwRC=0”,如何相等?

零/极点是针对S(复数)所言,对应到ω(角频率)那只存在于S复平面的虚轴上。一般意义上的ω极点,意指S极点(真正的极点)到虚轴的投影。

这里只是表达了ω=1/(RC)时,频率响应处在一个转折点而已。

网友B:
楼主就是想说
1/(1+jwRC)  ==》1/(1+SRC)=(1/RC)/(S+1/RC)
极点S=-1/RC
至于用w来表示极点。。。。不清楚,看HWM的吧

网友C(2012-03-16):
同样疑惑,刚才求解一个传递函数,最后的结果要与标准答案对上,好像也是必须这样处理才有最后的结果,刚才楼上说的那个极点和零点是在复域里面,不过理解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具体求解频率就是考虑求解出来的值在虚轴上的投影???求高手解答指点

网友C:
不过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楼主的那个传递函数的形式是1/(1+SRC),如果这样,理解起来就好一些了。

网友D:
可以看看邱关源的《电路原理》的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