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tm8怎么使用官方的固件库?

楼主(2011-04-06):
难道要每次都把源代码拷贝到项目目录下面?然后每次新项目都要重新编译这个库?太麻烦了吧.
我想应该有个库目录设置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网友A:
可以把库编译成.a文件,
再把.a文件添加到应用工程里面。

iar stm8模板工程
http://www.baidu.com/s?wd=%D1%A7 ... 3%B0%E5%B9%A4%B3%CC

楼主:
可以把库编译成.a文件,
再把.a文件添加到应用工程里面。

iar stm8模板工程
http://www.baidu.com/s?wd=%D1%A7STM8L%2Ciar+stm8+%C4%A3%B0%E5%B9%A4%B3%CC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编译成.a文件?

网友B:
IAR 输出的那个exe文件中就有 .o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