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详细分析下这个电路呗

楼主(2011-04-06):
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LM258输出为平均值电压,最好详细点儿,呵呵!谢谢

网友A:
LZ:RC的时间常数=?

网友B:
输入端的RC低通,截止频率仅大约1.7Hz,3V/1kHz信号到运放同相输入端剩不下多少。增益为1,LM258输出也就是几个mV。
LM258使用单电源,不可能输出负电压。

楼主:
个人感觉它不像是滤波作用,电路我调了,输出确实是脉冲信号的平均值,而且频率我写错了,是40KHZ

网友A:
看频率情况,最后输出的交流成分确实将会很少。
另外,由于电容在开关动作之下,上端会出现负电平,因此,电容C1还应并联一只二极管

网友A:
补充:或者让R1串联一只二极管

楼主:
这个电路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电路板都做出来了,我也亲自调过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C:
这个电路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电路板都做出来了,我也亲自调过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做出来并不代表没有问题。 iC921大哥给的是建议。你改不改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了。

网友D:
嘿嘿 脉冲信号的平均值为0
你的电路输出也几乎为0
所以还真能行!

网友E:
你们分析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懂。
楼主的电路就是很简单的电路,目的是输出平均值,也就是DC分量,也就是1。5V,而且楼主是用万用表测量的。
不就是这么回事么。

网友F:
是方波啊~~~.0.5占空,是1.5

网友G:
呵呵,输入信号是峰峰值3V还是0-3V,迷糊

网友H:
看看信号系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其实就是个傅里叶展开,滤波后剩下直流分量

网友I:
电路的作用就是将输入信号的交流滤除,留下直流成分。
你的输入是不是正向的PWM信号?

楼主:
电源是0-3V,而且是占空比变化的

网友J:
很显然去掉功放是个积分电路,加功放是消除后续电路电阻的影响,积分电路是用来求平均值的

网友K:
频率这么高,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此的低,谐波基本滤掉了,输出就是直流分量,脉冲信号的平均值,你的电路没错。脉冲信号的组成包括直流、几波和高次谐波,你电路基本把交流成分滤掉了。

楼主:
明白了!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