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掉驱动问题

楼主(2011-04-06):
本人用CY7C68013A-56PVC进行数据传输,把视频流传输到工控机进行处理显示,数据流不到1M B/s,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偶尔会出现工控机掉驱动,需要再把USB驱动安装一次。请问各位大侠碰到过类似问题没?怎样解决。

网友A:
是不是环境的噪声太大了,导致USB线受干扰

楼主:
不是的。我们是请专业layout画的板子。信号应该没什么问题。根据经验,在高温老化时出问题的概率大很多。

网友B:
我请专业layout画的板子照样有时候连不上。他们的经验未必样样精通,事事老到,当然,这跟板子的复杂程度直接有关。

CY7C68013A-56PVC是商用器件,可以选尾缀I的工业级器件。标称-40~105度。

不知道你的高温做到多少度,苛刻情形下USB未必是首选。如果速率要求不高,可以降低到全速通讯试试。

楼主:
USB差分走线是很短的,而且加了ESD芯片,高温最高是45度老化。
传送速率约1M字节/s,全速肯定跟不上。

网友B:
ESD是全速外设的标准接法,2131那个年代都要这个。高速外设没有这个了,至少CY没有。

楼主:
做稳定的产品,应该要加上ESD芯片。现在小电容ESD芯片很多的。要是没必要就没有这东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