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老是复位?

楼主(2011-04-06):
LXT971(实际是LXT972)与MCF52259连接后,单片机就会老复位!经测排除掉看门狗问题和外扩SRAM的问题!
各位给看看吧,谢了!!!!

网友A:
不接LXT971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吗?
如果不接LXT971系统稳定的话,最有可能的是LXT971部分有类似于短路的现象出现了。
- 首先看看LXT971相关的电路焊的对不对,有没有按照原理图来。有没有短路?
- 接着看看LXT971模块的供电是否满足,是不是你的3.3V电源模块供电电流不够?
- 再看MAX811芯片上有没有异常

楼主:
不接确实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B:
说难不难说易不易

楼主:
是呀,整了我好几天了,根本就没想电源的事!呵呵

网友C:
问题解决就好! MAX811价格高而且交货期长,建议楼主考虑SGM811,功能特性完全近似且管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