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L152的ADC,寄存器值无法写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6):
IDE是IAR1.2
单步调试时,ADC的所有寄存器值都写不进去,总是复位值
是不是还有什么寄存器没有配置

/***************************************************
初始化ADC1采样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CR1 = 0x00;   // ADC转换模式=单次, 关闭ADC
  ADC1_CR2 = 0x04;   // 1x ADC时钟,采样时间48个ADC时钟周期
  ADC1_SQR1 = 0x80;  //关闭DMA
}

/***************************************************
显示电池电量
ADC1通道0,端口PA6
*****************************************************/
void Show_Battery(void)
{
  ADC1_init();

  unsigned int AD_Battery;

  ADC1_CR1 = 0x01;   // 使能ADC转换
  delay_us(50);       // 延时一段时间,至少7uS,保证ADC模块的上电完成

  ADC1_SQR4 = 0x01;   //选择通道0

  ADC1_CR1 = 0x03; //  开始ADC转换
  delay_us(50);

  while(!(ADC1_SR & (1<<0)));// 等待ADC结束
  AD_Battery = ADC1_DRH<<8;              // 读出ADC结果的高8位
  AD_Battery = AD_Battery & ADC1_DRL;

  if(AD_Battery > 1800)
    LCD_WriteIconString(90,0,"WX"); // battery volt-meter full
  else
    if(AD_Battery > 1200)
      LCD_WriteIconString(90,0,"UV"); // battery volt-meter half
    else
      LCD_WriteIconString(90,0,"ST"); // battery volt-meter empty

}

网友A:
外设门控时钟CLK_PCKENR2|=0X01,开启ADC1外设时钟,否则所有操作都不行
STM8S默认所有外设门控时钟都是开启,但STM8L默认除了BOOT ROM时钟外,所有外设门控时钟都是关闭的。

楼主:
果然如此,搞定了,谢谢楼上

网友B(2012-08-23):
说对了! STM8L151 时钟必须喂相关的设备,那个设备才能工作!
看了有很多人恼火在这个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