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电陶瓷片的前置滤波放大电路

楼主(2011-04-06):
这个是用来测心跳的,需要的信号在0.66~3.33Hz之间,哪位大侠教教图中滤波电容该怎么取,R4,R5,C5和R7,R8,C6组成的滤波电路怎么取值?

网友A:
六个反相器,楼主用的是CD4XXX系列吧?

C1C3应该去掉。一看就是一知半解的设计。
从使用了D1D2看,此电路目的是取得脉冲,对脉冲计数得到心率,并非要得到波形。
R4R5C5和R7R8C6,其目的大概是低通滤波,但R8显然没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CD4609,低通滤波器电阻电容怎么确定?根据f=1/(2 *Pi*R*C)吗?不太会

网友A:
3楼:
是CD4069,不是CD460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错了,4069...

网友A:
3楼:
“根据f=1/(2 *Pi*R*C)吗?不太会”
是根据此式计算。

网友B:
压电陶瓷
看起来好象不如普通的听诊好哦

网友B:
不知道是如何进行设计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电陶瓷片不是便宜吗?老师不给经费啊,压电陶瓷不灵敏啊,全是杂波